三菱PLC与多功能电表通信时无法读回数据问题

楼主(2018-04-04):
三菱PLC与多功能电表通信时,用串口软件监控,串口软件上显示有PLC发送的数据,也有多功能表回传的数据,说明通信都正常,但PLC寄存器中看不到回传的数据,怎么回事,望高手帮忙

网友A:
FX系列PLC使用RS指令或者RS2指令的吗?指令需要一直通着才有效,不是只有发送的时候才通,而是不管发送或者接收都得通上,所有我一般都是使用LD M8000 RS.....

楼主:
用西门子S7-200与多功能电表通信时,也一样,

楼主:
用三菱FX3U的ADPRW通讯指令,应该是表的问题吧,表是仪科仪表有限公司的,

网友A:
也就是你使用的是FX485ADP模块,ADPRW使用modbus-rtu通讯,这个需要看看你的程序以及接线方式,只要有一个地方错误,通讯都不会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三菱FX3U的ADPRW通讯指令,应该是表的问题吧,表是仪科仪表有限公司的,
既然能用软件读取数据,说明仪表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不再用软件测试一下你的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