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71IE HMI求助

楼主(2018-04-05):
求助各位大侠,威纶通MT8071IE人机界面上电后出现plc(三菱fx3u)RUN灯熄灭无任何输出,拔掉通讯线后plc RUN 灯就亮了,同时人机上面显示时间校正,怎么也没弄明白,望前辈解读。谢谢!

网友A:
通讯线接的有问题,导致PLC内部短路或者其他的问题,看威纶的接线手册和三菱的接线手册,重新焊接通讯线
我把另一台一摸一样的人机换上,能正常工作,基本确定是这个HMI出什么问题了,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先用电脑连接PLC看一下程式,在查外部信号
plc跟电脑连了,程式没有问题,在另一台上拆个HMI过来用能正常运行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判断是触摸屏的问题了,可以拿去检修

网友D:
应该是触摸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