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内部协调规则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8-04-05):
S7-200 CPU226 的SF/DIAG指示灯总是亮的, 下载的时候出现违反内部协调规则,无法下载程序到PLC,下载空程序都是这样,麻烦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第一条第二条你不觉得冲突,一条说全部保持一条说全部不保持

楼主:
回复1楼:您说的可是这两条???如果您指的是这两条的话,应该是不冲突的,第一条是全部断电保持,第二条的意思是VB0开始的0个保持即相当于没有设置!另外,我用同样的设置下载到224XP都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