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的422口无协议通信

楼主(2018-04-05):
请问FX2n 的422口可以进行无协议通信吗?我想和上位机发ascll码。 谢谢!

网友A:
那个编程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如果是编程口,想要和上位机通讯,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是MX控件,直接读取PLC内部寄存器信息,plc都不需要写通讯程序,其次还可以使用三菱的通讯协议发送报文,直接读写PLC内部寄存器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是指那个圆形的编程口吗?可以的,而且不用PLC编程配合,可直接用PC读写PLC的数据;
这里提供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