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

楼主(2018-04-05):
三菱定位控制中,我想让程序运行到任意一位置都可以把当前位置设置成原点,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当前值更改功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这么搞的目的是什么?就算可以设置成原点还是要调整做货位置。实际上是可以玩原点飘移。

网友C:
1楼说的对。
回零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当前值置零,三菱有特殊继电器寄存器乐意把当前值置零,那就相当于是回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