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5):
问题是。例如在触摸屏上输入运行频率33。2HZ, 加速时间30S,减速15S,变频最高频率是80HZ,最低频率是0HZ,那么2DA对应的是0V(0)--0HZ,10V(4000)---80HZ,变频频率与2DA电压这样理解对吗?要在PLC里计算每秒加速度的频率,让变频直线线性加减速从0HZ一直直线加速度到33。2,在减到0。
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直线线性加减速,是不是要把33。2HZ转换成浮点运算啊,还在如果用  DDIV  D0(33。2)  D2(30S/15)  D4,LDP M8013,DADD  D4  D6  D10,D10这样的指令的话,结果有时有小数,那这个结果与对应10V(4000关系怎样对应,因为常有结果是小数,在之与4000这个对应的时间也常不是整数,在这个问题上想好久都没有明白透。第一次用2DA,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线性效果,因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困惑,请各位有空的大神抽少少时间,指点迷津,或写个这几步的程序给小弟学习一下。在些先谢过回答或看过些贴的朋友。

楼主:
用是的FX1N,1N好像没有浮点运算指令。请指教

网友A:
1.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可以直接通过调整变频器参数的,而且有些变频器会有几套加减速时间的,只需要通过继电器进行切换就可以了,没必要非用PLC的DA输出来做加减速;
2. 用PLC的DA输出来做加减速的话,实际上是阶梯状的加减速,即每隔1个固定时间对DA输出值进行一次递增或递减,但这样的话,如果间隔时间长,而且变频器自身的加减速时间没有调好的话,那么电机的实际转速就会变成斜坡-恒速-斜坡-恒速,而如果间隔时间短的话,DA输出值可能会受到程序扫码周期和变频器自身的加减速时间的双重影响,这样的话,你的加减速斜度只能是趋近于线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现在不管变频的加减速时间。只要DA输出来控制频率,在屏上设定频,在设个加速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加到设定频率,反之减速一样。1N不能浮点运算,所以带小数运算不知咱处理

网友B:
引用楼主fhy0410于2018-04-05 21:38发表的 FX2N-2DA变频线性加减速问题求教。 :
问题是。例如在触摸屏上输入运行频率33。2HZ, 加速时间30S,减速15S,变频最高频率是80HZ,最低频率是0HZ,那么2DA对应的是0V(0)--0HZ,10V(4000)---80HZ,变频频率与2DA电压这样理解对吗?要在PLC里计算每秒加速度的频率,让变频直线线性加减速从0HZ一直直线加速度到33。2,在减到0。
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直线线性加减速,是不是要把33。2HZ转换成浮点运算啊,还在如果用  DDIV  D0(33。2)  D2(30S/15)  D4,LDP M8013,DADD  D4  D6  D10,D10这样的指令的话,结果有时有小数,那这个结果与对应10V(4000关系怎样对应,因为常有结果是小数,在之与4000这个对应的时间也常不是整数,在这个问题上想好久都没有明白透。第一次用2DA,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线性效果,因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困惑,请各位有空的大神抽少少时间,指点迷津,或写个这几步的程序给小弟学习一下。在些先谢过回答或看过些贴的朋友。

先確定一下

  是0V(0)--0HZ,10V(4000)---80HZ

還是0V(0)--0.0HZ,10V(4000)---80.0HZ  ?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通讯来做?

网友D:
利用浮點demul dediv FLT  INT
FLT D100 D102
DEMUL D102 K3000 D110
DEDIV D110  K4000 D120
INT D120 D130
舉例給你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各位抽空给予回答,4楼的朋友,忘记说了,变频频率是0V(0)-0.0HZ----10V(4000)-80.0HZ,5楼的是厂里要求用模拟量做。6楼的大神,还有1N不支持浮点运算啊。

楼主:
看着都要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