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帮忙测一下信捷XC3的Y2Y3口能不能发脉冲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8-04-05):
有没有能帮忙测一下XC3的Y2/Y3口能不能发脉冲?晶体管输出的
因为台达的晶体管类型的手册上写着是Y0 Y1脉冲输出实际上所有的点都可以输出脉冲的
有没有大神手头有XC3-晶体管的PLC测试一下?

网友A:
高速脉冲输出只能是指定的输出点,比如几十k或上百K频率。其硬件上就和普通晶体管输出点不一样。一般普通的晶体管输出点都用普通4脚光耦,高速输出用带5V供电的5脚的光耦。

网友B:
貌似只有两个口,Y0 Y1。只有XC5才有4个口.
有没有能帮忙测一下信捷XC3的Y2Y3口能不能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