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比例转换怎么用。

楼主(2018-04-06):
如题,如果我在屏上输入个带小数的,但是PLC没有小数运算,如1N。那要怎样在屏上设比例转换。请教各位

网友A:
看到那个通道处理里面的 第五个了吗? 好像就是那个

网友B:
维纶通的也可以输入小数点 也可以输入浮点数 也可以做比例或函数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威纶上是可以,但是1N上处理小数,不行啊。我想要在屏上数入小数后。怎样比例转换成整数传到1N

网友C:
在“数值元件”中的数字格式里面,有个数字位数,上面有小数点前多少位和小数点后多少位,可以在这里调整,但是这个只是触摸屏显示上的,而到触摸屏发送给触摸屏的,是按照小数点后移之后的值发送的,比如设定的是小数点前3位,小数点后1位的,你在触摸屏上输入的是123.4,那么PLC里的实际值是1234,而如果你输入的是123,那么PLC里的实际值是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