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6):
我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不上PLC,USB编程线缆,各种驱动都装了一遍,端口全换了一遍,还是一样的。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如上: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A:
你装的是sc-09编程线的驱动吧

楼主:
但是感觉不管装哪个驱动都一样啊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sc-09编程线的驱动吧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系统问题,格式全新安装的系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网上下的ghost系统才会

楼主:
新买的笔记本,不是系统问题,软件问题,更新到9.6 就OK了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格式全新安装的系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网上下的ghost系统才会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可能是电脑安装的CX-Programmer 9.5有点问题,后面在官网下载了一个CX-ONE升级,升到9.6之后就连接正常了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C:
cxone版本过低,换用高版本CXONE

网友D:
Get it,原来升级还有这个功能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xwj123

网友E:
升级系统试一下

网友F:
选择自定义驱动地址:安装盘盘符:\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CX-Drive\DRIVERS,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