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泰温度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8-04-06):
各位大神:亚泰温度控制器XMTD-300怎么接线?除了1 2接电源 10 11 12接热电阻 其他怎么接啊?请大神指教
新买的温度控制器 温度要求100度 ,该设置哪些参数呢?除了PID参数和温度SV设定好后 其他需要设定什么?

网友A:
温控器的输出接点通过继电器去控制加热器电源通断。或者控制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
基本设置只要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