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上电漏保跳闸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04-07):
买了个单相台达变频器,一上电家里漏保就跳闸,上了两次就好了能上电了,过了一夜如果重新上电又来了,奇怪的是以前试过三菱西门子的没有这现象,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不接地线,L接火线N接零线试试,如果不行,换漏电开关
谢谢,拆了地线就可以了,上电不跳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三菱西门子的不跳闸的,变频器都是二手的
下载积分:+5(restart2002) 真是好人!

网友B:
楼上正解~~~~
下载积分:+5(restart2002)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