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TC 4通道K型热电偶温度输入模块 报错问题!!!!

楼主(2018-04-07):
小白用的是 FX2N 48MR-001 扩展模块是 FX2N-4AD-TC 4通道K型热电偶温度输入模块,
FROM K0 K29 K4M20 K1 这一步监控的时候发现 K4M20 显示的数值是5 ,然后就读不出接上去的k型热电偶的温度了。 求解!

网友A:
24vDC电源故障
谢谢 是不是这个温度扩展模块要外接24v的电源啊 ,还是主模块需要单独拉线给扩展模块供电?

网友A:
外接电源,或基本单元供电都可以,基本单元供电注意不要超出24V最大容量
谢谢 已经用基本单元24v 供电解决了 温度也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