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前辈!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8-04-07):
这是汇川H1u-2416MT-XP PLC 。为什么步进指令的触点都通了?

网友A:
程序肯定写成你追我赶了
别的条件都没有接通,怎么会你追我赶呢?不明白

网友B:
并行分支程序
是我这个写成并行分支了吗?顺便请教一下,用流程图写程序这个您经常用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