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这个西门子s7-200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8-04-07):
想设计一个让Q0.0能够2秒接通1秒断开的程序。结果Q0.0会一直接通,T37定时器在0-20之间反复循环,T37常闭触点没断开。哪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给你解释下吧。
你这个T37不是没一直在0-20直接,是断开了,只是一瞬间你看不到,用个上升沿检测一下就能发现。T37达到2s常闭点为0,T37无使能T37置位,重新2s计时。只是一瞬间。

网友B:
T37和T38另外起一步

网友C:
多试多写,就会有收获。

网友D:
仅供参考,共同学习。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E:
多起一段试试

网友E:
看看这个可不,我试了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你I0.0是不是一直接通,不然Q0.0怎么会一直通?

网友E:
I0.0不用一直接通,另外我加了个V0.0自锁。要求能达到,如果其它有什么需要的话,稍微改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可不,我试了下,应该没有问题。
第一個T38是不是應該改成T37?

楼主:
感谢 道哥cdc,直接下载,好用!多谢!

网友H:
I0.0 肯定一直接通了 你这是接通两秒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