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D75D4发生103报警

楼主(2018-04-07):
自己在学Q系列的PLC,Q01CPU,一个QD75D4模块,其他模块忽略,简单设置PLC参数的IO分配设置之后,直接启动QD75的定位测试,无程序,点确定后直接报警103,点击显示说计算机和CPU之间无法连接。我在网上买的通讯线,很便宜的那种,RS232是用是PCI转232硬接口,非USB转232那种软接口。现在是上下载程序正常,就是无法测试定位模块,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8-09-26):
看看你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 用伺服软件测试伺服 如果没问题 那就再判定定位模块问题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模块参数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