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马上要接手一个项目  要求用到三菱PLC带四个轴+一个温度量测的设备
我就准备用FX3U-32MT+FX3U-1PG+FX2N-2AD,请问这个配置可以吗。请问有什么要求注意的吗 例如安装位置插槽等。
一直都没有用过1pg系列 ,程式要要注意什么,通道之类的 要区分吗 。如果有类似的参考程式 ,可以分享一下吗  ,感谢大家!
因为温度量测是通过一个欧姆龙型号位E5CD-800的传感器,输出模拟量的,所以用FX2N-2AD而不是4ad-tc。

网友A:
目测楼主也不是新手,看下手册不行吗?遇到实际的问题再请大神吧。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楼主:
好吧  楼上说的对  我自己看看吧

网友B:
直接一个FX5U就解决问题了,不需要加模块,自带4轴,2模拟量电压输入,1模拟量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