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我们公司设备上坏了一个FESTO的SME-8-K-LED-24磁性开关,当时看这个开关的接法是棕线接0V,蓝线接24V,  黑线接三菱PLC端子。后来我们采购了同样型号的磁性开关,按照这种接法,始终无法感应到气缸上的磁环,指示灯不亮,后来把棕线接24V,蓝线接0V,能感应到磁环了,也有信号了,但是这个信号却是反过来了。按照它的说明书介绍,这是个双极性磁性开关,蓝线接0V,棕线接24V也是可以的,可为什么就是无法感应磁环?而且连续试用了4个都是这样,因为这事严重耽误生产被老板狠骂了一顿,到底是我们接错了线还是买到了假货?求有用过这种磁性开关的师傅解释一下。

楼主:
我上面说错了,按照它的说明书介绍,这是个双极性磁性开关,蓝线接24V,棕线接0V也是可以的

网友A:
磁性开关没有正负的,就2条线,
这个开关是有棕蓝黑三根线的,按照说明书介绍的是双极性输出,可是反过来接就是不亮,打电话给商家,商家说是换了芯片,就怕买到假货了

网友B:
有时候反过来接 信号是有的 就是指示灯不亮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反过来接,把磁性开关放在气缸磁环处电压没变化,可能真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C:
磁性开关的原理,就是一个开关
对的,说明书上画的图就是一个开关,但是反过来接就是不亮,黑线电压也没变化,可能真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D:
问下客服   怎么样
商家模糊其词,有找不到费斯托本部工程师的联系方式

楼主:
这是这个开关的接线图和型号,还有测试照片,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我们公司买到山寨假货了

网友E:
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这两张图是同一种接法吧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
你没看主题么?我问的是为什么反过来接就不行,如果你遇到过此种情况或者使用过这种磁性开关,你只需要告诉我这种接近开关能不能反接就可以了,你管我放什么照片干什么呢?我只想知道这个磁性开关到底是我接错了线还是我买到了假货,就这么简单。

楼主:
谁有FESTO的技术支持方面的工程师的联系方式可以告知一下,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交不了差的,先谢过了!

网友F:
这个玩意是不是具有NPN和Pnp两种功能?接的时候需要变通一下。假如你当它是npn来用。那么PLC这边就按npn来接。如果当它是Pnp来用。那么PLC就按Pnp来接。不能混淆了。这个和定位模块正逻辑、负逻辑。伺服控制器接收脉冲类型正逻辑、负逻辑相似。要两边对得上。我猜的。

网友E:
试验图片发不全,你觉得自己有理吗?

双极性的开关我这不常用,但是双极性应该所的是双极性信号而不是接线方式可变,因为说明书上并没有明确说明是NPN还是PNP,但接线方式只能是红正蓝负黑信号,在感应上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分别测量黑线跟0V、24V,看看有无信号
还有这种开关是常开的,就是无感应时无信号,有感应时有信号
附件: SMX8_CN.zip (1337 K) 下载次数:8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看看黑线输出的是0V或者24v

网友F:
感谢十楼的大师分享。不厌其烦的解答。大师心境心态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网友H:
打电话找技术咯,官网不是有电话吗?

网友I:
"但是这个信号却是反过来了"是啥意思,0V变成24V了,还是常开变成常闭了,要说清楚,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J:
试试其他型号的磁性开关。只要能给一个信号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