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搭配直线电机

楼主(2018-04-08):
有人使用过三菱的驱动器跟直线电机搭配吗???

网友A:
是伺服驱动器吗?如果是伺服驱动器适合配套的电机使用的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咨询下三菱官网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用过,不知你需要配的是什么品牌的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