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求问这个传感器怎么接线!

网友A:
棕色 接24+    蓝色接0V    黑色和棕色之间接负载
  • 下载积分:+5(wu32u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棕色 接24+    蓝色接0V    黑色和棕色之间接负载

    2楼正解!!记住传感器一般都是棕色为电源正极,蓝色为电源负极,黑色为输出,至于是输出正极与负极,要看是什么结,是NPN,输出负极,PNP输出正极!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你好,按你的接线方法,传感器常亮。
    清风明月

网友C:
    正解传感器异常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D:
    楼上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自己打电话问问厂家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棕色 接24+    蓝色接0V    黑色和棕色之间接负载

    楼上的接线方式确实为正解,这个是标准的接线方式(棕正、蓝负、黑信号,NPN:黑色线接负载的负端,DC24V正接负载的负端;PNP:黑色接负载的正端,DC24V负接负载的负端)。如果按这个接了之后传感器上的指示灯为常亮的话,建议你仔细看一下传感器上是否有检测范围的调节旋钮,如果有的话,可以调一下试试,如果没有,那只能说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5(wu32u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的接线方法,传感器常亮。

    传感器常亮跟接不接负载都没关系,接反了你都不亮,你还是检查一下传感器吧。
  • 下载积分:+5(wu32u2)

网友F:
           传感器常亮,是电源指示灯吧?

网友G:
    棕色接24V蓝色接OV万用表DC档测量黑线与棕线当感应器感应到与没感应到有没有DC24V变化

网友H:
    就一个NPN输出的接近开关,就三根线,问得整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I:
    棕正,蓝负,黑输出,如果接中继,黑色接线圈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