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一下大侠,怎么用plc来控制电动缸

楼主(2018-04-08):
做实验需要用到电动缸,但不知道怎么用plc来控制。做过该类项目的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伺服的吗,那就发脉冲控制伸缩

网友B:
有些电钢可以直接IO控制,有些是脉冲控制,有些是通讯空,根据响应的控制方式,选择响应的模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是伺服电缸 配伺服电机的

楼主:
用的是伺服电缸
引用 网友C:
用IO控制的都是很老的玩意,玩的是二进制点位控制。IAI就很多这种玩意。有些过时了。

网友D: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E:
是不是和伺服差不多

网友F:
请教这是什么意思啊?站号从00,到FF我全试了,都这样。帮个忙

网友G:
没有接触过,做好了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H:
位移传感器控制

网友I:
电缸有带控制器吧,什么牌子的电缸?

网友J:
没碰到过,

网友K:
可以问我呀

网友L:
现在我见着的电缸都是伺服电机的,也许我见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