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人机用户等级密码怎么用的?

楼主(2018-04-08):
画面按钮哪里加个密码,只有在“一般 '选项里点选用户等级不足时要求登陆后,可以模拟成功,但实际没有用,不点选用户等级不足时,模拟都点不进去,有没有用过的,指点一下!!!新手第一帖!!

网友A:
记得最起码要把什么软件告诉大家

楼主:
触摸屏是深圳显控

网友B:
按图片步骤,设定为等级7以上的密码才能进入画面,所以7777和8888才进入。
下载积分:+1(易大海)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点先用户等级不足时要求登陆,后面的高级、显现中受用户等级控制不要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