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用西门子300能控制三菱的mr-j2s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18-04-08):
西门子300能控制三菱的mr-j2s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不加定位模块直接控制吗?就通过脉冲加方向。那这样的话组态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很多PLC都可以的,只是接线与程序不太一样
可以不加定位模块直接控制吗?就通过脉冲加方向。那这样的话组态该怎么办呢?

网友C:
可以的,看接线
可以不加定位模块直接控制吗?就通过脉冲加方向。那这样的话组态该怎么办呢?

网友D:
可以的
可以不加定位模块直接控制吗?就通过脉冲加方向。那这样的话组态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