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08):
大家看看帮个忙

网友A:
端口设置,通讯线

网友B:
通讯站号好像不一致

网友C:
端口设置

网友D:
比对下通讯参数

网友E:
更换下波特率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楼主458920283于2018-04-08 21:04发表的 连接不上什么原因 :
大家看看帮个忙

网友F:
通讯没我在设置对啊

网友G:
电脑看一下端口

网友H:
端口已被占用,须关闭台达软件

网友I:
端口设置与通讯模式是否一样?
像风一样

楼主: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

网友J:
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K:
试试COM1端口

网友L:
查看下端口被谁占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