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多轴运动控制 选型方面

楼主(2018-04-08):
各位大神,最近接到一个项目,需要用到12个步进电机和3个伺服电机,可以用三菱的3U加高速脉冲输出模块吗?还是需要买专门的多轴运动控制器,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不懂看看有没有师傅吧

网友B:
这配置别搞小型机了,上Q系列吧

网友C:
运动控制器上选

网友D:
现在论坛里面有很多走总线的步进,你可以看看是什么牌子的,感觉这也是一种趋势!
QQ:569456723

网友E:
轴多了还是控制器吧~。。。

网友F:
轴多了,上控制器好做点。。。。。

楼主:
好,谢谢各位大佬,现在在联系基恩士的,采用他们的运动控制器
多轴运动控制 选型方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