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8):
不是很明白变址继电器V的使用,是否能举个典型例子。

网友A:
同 Z 使用

网友B:
……
变址寄存器

网友C:
V Z一個上8一個下8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不用的时候觉得它没用,要用的时候嫌它不够多

网友E:
ld m8000
mov k1 z0

for k10
ld m8000
mov z0 d0z0
inc z0
next
程序写的应该不对,很多年不写语句表了 但意思是很容易明白
程序将D0-D9 共10个寄存器分别设置为1-10

另外楼上说的不够用我觉有点问题,如果需要在多个周期中保存数据,可以用D来保存,Z和V只在一个周期中多次循环来用的,每次使用前初始化一下,可以无限次使用,怎么会不够用呢!

网友F:
程序将D1-D10 共10个寄存器分别设置为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