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请教各位 伺服报警急停 在程序中怎么写

网友A:
伺服有IO点引脚,直接断那个引脚是最省事的
就是断开使能吗

网友B:
那种PLC,那种伺服
都是三菱的

网友C:
急停是急停。em这个端子。控制器上有的。
就是要让电机停止运行啊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报警信号自己有IO输出点啊,需要写什么哦,直接接到PLC上用不就好了?

网友E:
查手册前几页的接线图,里面有紧急停止IO

网友F:
伺服报警信号给pLC,然后直接断掉伺服电源的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G:
看接线图

网友H:
急停什么?PLC程序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I:
可以详细说下,报警程序怎么写?

网友J:
伺服驱动器里有一个故障点,把它接到plc里,通过这个信号把程序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