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编写程序啊 外部硬件要怎么调 细分什么的

楼主(2018-04-09):
步进电机怎么编写程序啊 外部硬件要怎么调 细分什么的

网友A:
步进直接脉冲控制好了
哪个 细分怎么调啊

网友B:
那个牌子的?网上下载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C:
同求,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D:
百度一下步进电机就能明白细分的含义了!单位时间内脉冲数不变的话,细分越小转速越高,细分越大转速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