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解答分析,授业解惑

楼主(2018-04-09):
PLC通过com口与电脑软件连接,在设备工作的时候,PLC故障灯一直一闪一闪的,一开始怀疑是干扰,换了一个com口还是不行。附件视频,就大神协助

网友A:
查下PLC 用户手册,都会写什么情况下 故障灯亮,然后你去排除

网友B:
视频看了,不明觉厉,过来学习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C:
什么鬼 你确定那是故障指示? 还是上位机软件说明书这样讲的?
有几种可能 正常的闪烁 说明上位机软件和PLC通讯正常 否则通讯异常 或者通讯过程中出现读写失败的情况
软件一般都会做处理 不可能只读写一次

网友D:
没看懂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