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5A的中间继电器能用来频繁的启动200W左右的电机吗?

楼主(2018-04-09):
如题,皮带比较多,想节约成本不想用KM。想用KA频繁的启动200W的电机,有没有试过了的,能稳定吗 ?

网友A:
触电容易黏连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确实是个好办法。见过一些马达是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D:
有多少电机 能节约多少成本
每天一点点

楼主:
知道了,主要是老板想节约成本啊,打工的不容易!!!

网友E:
能节约多少成本 固态继电器也不便宜的

网友F:
用控制液压电磁阀都不耐用,还是进口的。
动作频繁,差不多每年都要更换一大批。
还是用接触器,用固态继电器,好的牌子,贵得有一B。

网友G:
几十块钱的事啊,也不用这么节约吧,要考虑稳定性啊

网友H:
200w的电机,频繁启动停止,继电器是可以的。电流最多3A,一般2组触点的继电器是10A电流

网友I:
大触点的继电器 用两对触点并联

网友E:
继电器的会打出电弧 对继电器的触点损耗很大的

网友J:
可以,最好触头上并联消弧电容

网友K:
不能用.火花大,触点容易坏,节约成本是对的,但不是在这个节约.

网友L:
用继电器以后以后麻死你

网友M:
接触器吧 也贵不了几块
去现场跑一趟够买一堆接触器了

网友N:
用功率继电器,或者是固态继电器加熔断,普通继电器的话,触点会因为拉弧而导致粘连。

网友O:
对于电机和风机之类功率电气不建议使用继电器,启动产生电弧容易烧坏触点

网友P:
可以,选个质量好点的KA 控制200W电机没问题

网友Q:
最好用交流按触器′

网友R:
我用继电器控制刹车那个电火花都有点吓人,电机还是用接触器吧.

网友S:
触点容易黏连
诚交工控友

网友T:
只要触头电流大于负载电流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U:
要考虑马达的冲击电流啊哥们

网友V:
频繁启动的话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吧!没有触点,不存在机械寿命

网友W:
个人不建议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原先我们公司用的就是继电器控制小电机,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就频繁的坏。比接触器节省的那一点费用都花费到邮费,电话费和配件上了,还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口碑,得不偿失啊。
清风明月

网友X:
可以是可以要看你是否买到正品中间继电器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Y:
一分钟30次长期使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