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安装出错

楼主(2018-04-09):
work2已经安装过了,安装GX--WORK3时提示如图代码,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0x80004005是缺少权限,你是系统管理员权限安装的吗?
是以管理员权限安装的,百度上说的是注册表无法写入导致的(也就是权限不够),谢谢你的解答,我再试试看。

网友B:
版本原因,我以前安装也出现上面情况,重装系统也不行,改装了一个版本的WORK3就可以,你可试一下,看是否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