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如何使用三菱3u用通讯来控制9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是用485BD,还是485ADPMB,有没有什么方案介绍下!
现在只会一台启动,停止,两台以上不知道改如何下手

网友A:
485ADPMB简单些

楼主:
用一个就能控制9台变频器吗!我现在只会用485BD
控制变频器,485ADPMB还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就能控制9台变频器吗!我现在只会用485BD
控制变频器,485ADPMB还没用过

是的

网友C:
三菱不是有专用指令吗?最多可以31台,BD块和ADP都是一样使用的

网友D:
BD手册上有现成的例子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启动停止 又不搞别的 为什么不直接用I/O点的方式是控制 还省事也省钱

网友C:
当你的控制对象多达几十个的时候,io不一定比通讯省钱

网友F:
485ADPMB应该支持一些便捷指令,485BD一般用无协议通讯(RS指令)

楼主:
就是485ADPMB没用过,也没有,不知道改怎么利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485ADPMB没用过,也没有,不知道改怎么利用!

就一個ADPRW指令,很簡單的,看一下手冊就會了

网友G(2021-11-11):
用RS指令,MODBUS-RTU 协议。可以控制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搜一下我发的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