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QD77MS16定位运行到极限位置报警

楼主(2018-04-09):
在用QD77MS16定位运行的时候,到运行到极限位置,正限位或者负限位,此时定位运行是无法运行的,只有使用JOG运行,从正负限位中退出,当然清除报警,这时候才可以定位运行,J4伺服加电池,采用绝对位置,原点回归采用的是6数据类型,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其他办法,定位运行到极限位置,怎么从极限位置退出,或者还是定位运行要软件设置,不能运行到极限位置。

网友A:
设置参数即可 软限位是为了防止撞车
是在PR12跟13里面吗,软元件的上下限位吗??

楼主:
1楼的可以具体说下吗,具体设置那里的

网友B:
硬件正负极限之内再加个软限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可以把程序附上,共同学习

网友D(2018-07-09):
你标记的只是保证定位地址不超过这个极限,

网友E:
有软件极限 和硬件极限的

网友F:
PLC位控时,不管是位控单元还是PLC本体的高速脉冲输出,当PLC识别到硬限位的时候都是会报警(PLC的内部报警)停车的,只有把报警消除之后才会再运行,这实际上是通过软件对硬件的一个保护,如果非要加一个到极限之后自动返回的话,可以考虑在程序里面加一个极限报警之后延时自动消除报警,然后在给个反向指令,不过个人建议即使是加的话,最好是加ORG指令,因为PLC识别到极限之后使伺服停机的话,由于电机自身的惯性等原因,电机的实际位置会出现偏差,从而会影响到定位的精度。

网友G:
个人感觉8楼的方法要更好点
杨乐乐之歌

网友H:
对的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I:
把各个轴的正负极限数值设置好,再把报警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