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09):
  如题,这是CQM1H-CPU51上的程序,PLC与欧姆龙的触摸屏有通讯,这个MOV指令传送的是SCL指令的P1+3参数。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区域的数据?比如DM区

楼主:
再问问这个触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代表十六进制数据
一名程序猿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代表十六进制数据

谢谢。我知道#代表十六进制数据。我是想说FD是什么存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代表十六进制数据。我是想说FD是什么存储?

SIR:P1~P1+3 放的是直线两端的点的X,Y坐标数据。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问这个触点是什么意思?

    代表该触点为微分触点,该触点驱动由DIFU指令驱动,如里面竖线靠右边,则由DIFD指令驱动。

    Good Luck~

网友C:
    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哪儿也去不了!

网友D:
    #是十六进制数标志符号   FD0是一个十六进制常数  等于十进制数4048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楼主被这个FD给骗了,搞了半天这个FD不是数据类型符号,就是十六进制的F和D,晕,我也才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