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控制台达A2

楼主(2018-04-09):
PLC是5U的,电机是台达A2,然后减速比是28,。如图,我在FX5U中设置机械系统,然后在指令中指定速度为K500,也就是对应的500cm/min,如何在台达的控制器上设定参数来使电机实际走的就是500cm/min?是我圈起来的哪个电子齿轮比吗?还是设置什么其他参数?麻烦各位了!

网友A:
首先你这个是速度 涉及到3个变量 一个是齿轮比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应的脉冲输出口的频率 比如
1:你脉冲输出口频率
2:伺服的齿轮比
3:对应机构的传动比(比例是模组 模组的导距)
这些都会影响你是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