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一个子程序在线看不到,有人知道情况吗?期待高手

楼主(2018-04-09):
是这样,有十几个子程序,有自动的,手动的,数据记录的,其中有一个是485通讯相关的,但是从PLC在线读取界面看不到这个子程序。
PLC里面绝对有,因为485相关的部件数据传输是正常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是系统功能块

网友B:
我能帮你的 就只有加上一点热度了。

楼主:
今天咨询了三菱,说Q系列没有方法隐藏子程序。
然后我又检查了几台设备,发现一个规律,同样的设备,其它工程师调试的程序都正常,有这个问题的几台设备都是同一个工程师调试,究竟是怎么回事,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