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威纶通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8-04-10):
我是一个新手,想问问怎样知道和查找威纶触摸屏程序里面有没有使用宏指令,因为厂里有一台机器的FX2nPLC程序里有2个D的数值是不变的也不能修改的,我查看PLC程序发现这2个D的数值跟程序无关是独立存在的,然后我又查看了触摸屏的程序也找不到跟这2个D对应的地址元件,问题来了我换了一台PLC从新把程序下载进去发现那2个D的数值变成0了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然后没办法修改PLC程序,把这2个D的数值改成原来一样的还是不行,我怀疑触摸屏使用了宏指令

网友A:
请上传原程序,我可以知道是否有宏指令,并且我还能还原宏指令......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B:
没程序,说什么也没用,就那么几个东西在里面,难道还能跑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