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本次维修一台测试仪涉及到一个直流调速控制器,检查发现有此玩意,上网查了一下应该是个进口的IR半控整流桥,但我也不知道如何检查好坏,论坛达人看看能否指点迷津

网友A:
用電表歐姆檔量AC1,AC2不通探針交換還是不通,量+,- 不通,探針交換會通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AC1、AC2不通,交换也不通,测量+,-正向是0.5V左右,反向无穷大。但我看网上图纸,+,-端实际是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个单相可控硅与另外一组并联(也是二极管串联单相可控管),因为有可控硅串联,没有触发G脚,应该不导通呀,也就是不应该有0.5V偏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電表歐姆檔量AC1,AC2不通探針交換還是不通,量+,- 不通,探針交換會通

看錯了,當作橋氏整流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錯了,當作橋氏整流器了

應該還是可以分開量,-,AC1,-,AC2按照二極體的量法,AC1,+,G1還有AC2,+,G2按照SCR的量法

网友B:
这种一种模块,一般SCR,输出是交流。
最好换一个好的驱动接上这个模块试一下。
网上查一下datasheet,看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网友C:
下图是P405W内部结构图,用万能表电阻档可以初步判断好坏。

  • 下载积分:+2(往事如风)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