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各大神能帮忙看看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
一开始三个变频器同步运转,后来其中一个0.75kw的制动电阻接地烧了。
换了一个1.1kw的变频器,但是发现停机后还会转一会,也不同步了。
变频器参数也设置了,会不会是电阻没换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A:
要用一样的

网友B:
用同步控制器 多个变频同步都可以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设置,减速时间改下,停止方式改下

网友D:
要么更换原来同样的变频器,要么修改变频器参数设置,

网友E:
应该是接地电阻的原因

网友F:
换一样大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一样,放电电阻接上,在查电机

网友G:
停车方式参数没改好

网友H:
停机时间都不一样,肯定不同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设置,减速时间改下,停止方式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