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加减数如何做好?

楼主(2018-04-10):
FX3G PLC控制两条往复轴,启动、停止有晃动,感觉启停不够缓和
1、X-Y轴脉冲,是通过改变加减数(X-D8348;Y-D8358)时间大小调节,速度不可改变吗?
2、欧姆龙CP1E的加减数是可以进行速度设定?
小侯

网友A:
可以參考
FX3S·FX3G·FX3GC·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
調整加減速時間

网友B:
考虑一下你的负载呢 负载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发言献策!
通过更改伺服控制器的机械刚性,已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