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 300

楼主(2018-04-10):
公司要用S7 300.CPU选CPU 312C 就是输入输出功能单独使用,需要槽架和电源模块吗

网友A:
1、槽架只是给你安装模块之用,并不是模块的一部分,因此不需要,你哪怕没有槽架放在地上也能用。
2、没有电源是万万不可以的,但是并非一定要西门子的电源,其他厂家的电源也是可以使用的。
Good Luck~

楼主:
普通24V开关电源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24V开关电源也可以吗
为了你的客户,我建议你使用稍微好一点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