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MART ST40怎么和三菱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8-04-10):
PLC型号:西门子SMART ST40(DC/DC/DC)
触摸屏型号:三菱GS2107-WTBD

网友A:
触摸屏新建的时候,选择GOT连接设备时,选s7-200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第一次在谁去论坛发贴。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主要意思是通讯线可以自己制作吗?应该连接触摸屏的哪个端口?
PLC型号:S7-200 SMART ST40 (DC/DC/DC)
触摸屏型号:三菱GS2107-WTBD
我看资料上是要用PC/PPI电缆?

楼主:
请老师帮忙看看,该接那个端口,怎么设置?通信线怎么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