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触摸屏动态图

楼主(2018-04-10):
现在需要做一个机械手 3个动作的图 怎么做动态图呢? 我现在只有这一张图 如何去找呢?

网友A(2018-10-08):
首先要三个状态的位图,然后关联一个变量进行状态切换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B:
先建画面再连变量在写脚本大概这几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