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连接点代号修改不了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神,请教下,eplan 连接点代号(U1 V1 W1 PE)修改不了,显示灰色的,还是操作方法不对,谢谢

网友A:
改不了就不改呗,插入线号也行吧

楼主:
有没有办法修改呢

网友B:
在编辑那里有符号分解的。
或者自己打开一个符号修改,然后保存新建符号。
下载积分:+2(tuctuc)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 的没碰到过
在属性→功能数据里找找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