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Proface触摸屏如何切换待机模式?触摸屏自身设置待机模式不管用,请问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网友A:
引用楼主hjm123于2018-04-10 18:55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如何设置切换待机模式? :
Proface触摸屏如何切换待机模式?触摸屏自身设置待机模式不管用,请问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屏幕保護模式嗎?

网友B:
強制寫入系統區位址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提出功能要求,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保護模式嗎?

就像电脑屏幕一样,一段时间不用就会变黑,别的设备直接在触摸屏上就可以设置,有几台就不行,不管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強制寫入系統區位址

说的是触摸屏占用PLC的那些软元件吗?

网友D:
这个我之前做过,利用D脚本实现
基本思路
①设定一个时间值,待机时间(待机时间设定值需要能够断电保持)。
②设定时间不为0时且屏幕亮的时候开始计时,到达待机时间时,关闭屏幕显示。
③如果发生触碰屏幕,待机时间归零,重新计时。

触摸屏关联地址:
1、屏幕显示:LS0009->值为"0000h":开 / 值为"FFFFh":关
2、触摸状态:LS9235->值为0: 触摸状态 / 值为1:未接触状态(即:LS9235 00位->通常时为ON、画面触摸时OFF)

注意如果计时设定值用的时触摸屏内部地址,要在 系统->模式->备份内部寄存器:将其地址进行备份勾选,这样可以保证断电后设定值记忆保持。当然也可以使用PLC地址

附件: 待机模式.rar (46 K) 下载次数:158

网友E:
人机界面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机界面设置里面可以设置啊

可以设置,但是有几台设备设置了休眠时间,但是到时间还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之前做过,利用D脚本实现
基本思路
①设定一个时间值,待机时间(待机时间设定值需要能够断电保持)。
②设定时间不为0时且屏幕亮的时候开始计时,到达待机时间时,关闭屏幕显示。
③如果发生触碰屏幕,待机时间归零,重新计时。

好的,我看看,软件版本低,打不开你的,明天找个软件看看,谢谢!

楼主:
如果D16=1,触摸屏会一直常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