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8-04-10):
我见别人用一个做了个小程序,就是编码器转私服电机跟着转,编码器转多少角度,私服就跟着转多少角度,有哪位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A:
好贴学习下。编码器用什么转?

网友B:
直接在触屏上输入转数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学习下。编码器用什么转?
用手转,转多少角度,电机就转多少角度,转多少速度电机就转多少速度

网友C:
说不定没程序

网友D:
这个太高深,想不明白!

网友E:
你是想CNC上的手轮脉冲发生器吧
PLC的电子齿轮功能

网友A:
用手转要实现什么呢?定位后脱开编码器,然后派个工人专门转编码器让伺服追,为什么呢?

网友F:
很多PLC有这个指令的。

网友G:
高速计数器度编码器的脉冲和频率,通过运算在通过高速脉冲输出给到PLC,最后就是在驱动器里面设定好电子齿轮比。

网友H:
什么设备会这么气吧?

网友I:
这个很奇怪吗?

网友J:
PLC有随动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K:
问题可以阐述明确些

网友L:
不懂,有点好奇

网友M:
编码器就是相当于一个手脉给plc发脉冲,通过程序在发脉冲给伺服,设定电子齿轮比就好了

网友N:
用编码器的高速脉冲输出作为伺服的脉冲输入设置参数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O:
伺服电机有种叫做全闭环控制,是这个东西吗。用电机送料,为了防止打滑物料的长度不准而用过。不需要程序控制,而是伺服控制器自动控制。

网友P:
不要程序,编码器直接接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设定一下齿轮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