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0):
当数值0.075 则显示为7.5 10^-2程序该如何编写

网友A:
Q
1. EMOD
2.自己寫,如圖
清风明月

网友B:
运用PLC的浮点数进行运算啊

或者运用HMI的小数点功能可以实现的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楼主:
先谢谢了,我是用三菱PLC-FX3U编写程序的。可不可以用三菱的再帮我编写一次。另外那数值是一个变量的话,就是750~0.001之间的。又该如何编写。

网友A:
參考看
你好,又来麻烦下你了,真不好意思。有个新的问题是我设置的是时候是逆过来的,就是7.5   2这样话我怎样运算才可以得出750这个数值

网友A:
若指數為負,自己想想。
通过使用DEBIN指令,指数为正负数都可以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