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1):
PLC选用西门子S7-1200,现场用触摸屏与PLC通讯控制各器件的工作。
客户要求在办公室放一台电脑作为监控,就是与PLC通讯可以查看哪些工序在工作了,
电脑要做动态图,形象的看到各工序工作情况。

        各位推荐下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最好是能下载到的免费软件

                      感谢!

网友A:
上位机组态软件都可以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们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cc啊

感谢回复,网上看了下WINCC有好几款软件,选哪个好用点,网上的毕竟软件多没用过不好选择   谢谢

网友C(2018-05-15):
wincc7.2以上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网上看了下WINCC有好几款软件,选哪个好用点,网上的毕竟软件多没用过不好选择   谢谢

flaxible是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你要的是WINCC

网友E:
组态软件都可以 ,既然都是西门子了,那就选wincc吧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2018-06-15):
可以采用LABVIEW、C#等高级语言编程,方便实现个性化的界面;
同时为未来的上层信息化预留接口;
通讯方面这里有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G:
上位机建议可选择Win CC;
触摸屏可选用西门子,如触摸屏西门子,可与PLC使用用TIA编程,当然触摸屏可选西门子也可选择其它品牌;
S71200可选1214系列,二个profinet ,一个与触摸屏通讯,一个可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LABVIEW、C#等高级语言编程,方便实现个性化的界面;
同时为未来的上层信息化预留接口;
通讯方面这里有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下载了一个,还没测试。
冒昧的问下,这个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