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小型机CP1E 1L 1H区别

楼主(2018-04-11):
欧姆龙小型机CP1E 1L 1H这些系列是不是指令都差不多?欧姆龙的手册做的实在是不好,好难看懂。请用过的大哥大姐说说。

网友A:
看看选型手册,根据功能价格来选就是了

网友B:
IO的範圍差距很大,可使用的DM都不一樣,CP1H,CP1L算是中低階,CP1E沒有電池,CP1E-EXX是超級低階還不能裝電池和擴充IO..

网友C:
运算速度也差很多

网友D:
欧姆龙小型机 CP1E 与CP1L \CP1H主要区别是 CP1E已经不带功能块,不支持结构化编程ST。CP1L \CP1H还是有这两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