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读取Q172D的时候

楼主(2018-04-11):
为什么明明硬件是J4的伺服,而用MT读出来的却是J3?
lishunlong86

网友A:
Q172D支持的通讯类型是SSCNETIII;而J4伺服通讯类型是SSCNETIII/H,因此需要将驱动器的通讯类型该为SSCNETIII(即将J4伺服改为J3兼容模式)。

网友B:
J4伺服可以设置为J3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