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急停信号是否需要在SFC流程中每一步都写上?

楼主(2018-04-11):
如题,急停信号是否需要在每一步里都写上呢?还是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使其在程序全程都有效呢?

网友A:
要在主程序梯形图里断步进点,然后在动作的梯形图中也写上
真诚感谢!
能不能发段示例程序呢。

网友B:
普通机器来说,不用。
急停是禁止所有输出,
一般常开输入PLC作为报警信号,同时复位PLC输出点。
常闭是需要断开控制电源,不能只输入PLC作为急停。
现在很多机器采用急停控制安全继电器。
真诚感谢!
是的,物理电路也要接入急停开关。

网友C:
既然是急停就是用于非常危险的情况下的保险装置!一般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断掉所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动力源,为了达到该效果,一般急停带多组常闭触点,一路控制电源主交流接触器,另一路接PLC输入端,做为程序停止使用!
真诚感谢!
但我的疑惑是一旦SFC程序开始执行,写在开头的急停信号是不能对过程中的状态步起作用的。

网友D:
学习了,我还以为急停只接在plc程序里